主板正常,电源各输出电压也正常,开不了机

楼主(2013-04-12):
一块技嘉A770主板,开机不跑码,怀疑主板问题。换了块同型号新主板后故障依旧。再换CPU,故障也一样。无赖换个电源试试,居然正常开机了。。。。后带负载测得电源输出的各项电压都正常。正12V电压偏低,11.8V。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吧?请高手帮我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那不就是电源出问题了吗

网友A:
主板是好的,换了个电源就正常了。估计是电源坏了,可是这种问题,电源坏哪部分了呢?

网友:
明天拆开看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B:
如果是电源问题,为什么11.5V一样可以开机呢?不解

网友(2013-06-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电源是长城的   要查那里啊没思路了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好的,换了个电源就正常了。估计是电源坏了,可是这种问题,电源坏哪部分了呢?

电源里有冒电容,把电容一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源问题,为什么11.5V一样可以开机呢?不解

电源的电压不足带不起主板

网友:
建议,测量电源电压是不够的,建议更换电源,更换电池(测量电压没用),试试,如果不行就要用示波器打电压,可能有杂波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某项电压不稳

网友:
明显是电源功率不够么,或者里面的电容毁损,滤波不良

网友:
电源电容鼓包的全换掉

网友:
应该电源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主板发出或电源接收的POWER GOOD信号没有或不正常,自然也就不满足电源正常启动条件啦。检查PG信号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