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打印机问题在哪里?有图

楼主(2013-04-12):
今天一个老板开着丰田进来说要修个打印机,我很少修打印机的,就跟他说,
你这个打印机太老了还是买过一个吧。说是勤俭节约,非要我帮他试试能修就修。
你这人太抠了吧。好吧好吧,那我试试看。
开机能装系统,能打印进纸,可打出来是这幅模样,把我真真吓一跳了。
看图:

无法显示哦。垃圾论坛嘛
图片附在4楼了。能显示出来吗?告诉一声。

上个图片真累啊。老无法显示,其他论坛没这个问题呀。晕

网友:
什么图额???

网友:
把图片发上来 分析 分析,

网友:
图片图片无法显示解决

网友A:
从上图看出来,字是打印出来了的。可是粉好像无法打印上去,手一摸一团一团掉下来滴。
还有一条一条烧焦的塑料条一样的东西挂在纸上,连打几次都这样。
自己猜测是灯管吗?还是感光鼓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加错粉后的现象就想这个样子的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加热模块有问题 ,无法将字固定在在纸上 !!!

网友:
怀疑加热问题,加错粉的情况没这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图看出来,字是打印出来了的。可是粉好像无法打印上去,手一摸一团一团掉下来滴。
还有一条一条烧焦的 ...

加热根   坏了  无法  把魔  定在  纸上

网友:
打完有没热度,灯有没亮。

网友(点评):
灯不知道亮了没有,热度感觉是有的。

网友(点评):
等我拆了后再来回复。

网友:
走纸通道检查一下,估计他自动动过什么地方了,温度不到不是这现象吧

网友:
机器品牌型号报下

网友:
换整个定影能解决。

关于你的粉在纸上手一摸就掉,是因为加热灯温度没达到或者是转印辊坏了。
黑白激光像你这种问题最好换整个定影器,能彻底解决

网友(点评):
谢谢,我想是的。都谢啦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上图看出来,字是打印出来了的。可是粉好像无法打印上去,手一摸一团一团掉下来滴。
还有一条一条烧焦的 ...

这肯定是定影部分出了问题啊,温度不够,还有看看定影部分的下压辊是不是磨损了,跟客户说换个定影组件吧!

网友:
这个人提问怎么都不带机器型号的呢?就上个图 也要说明情况撒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打印机是佳能lbp8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定影部分出了问题啊,温度不够,还有看看定影部分的下压辊是不是磨损了,跟客户说换个定影组件吧 ...

这个定影组件怎么拆出来?是否要拆开整机啊?我下载了维修说明书,一个一个拆很费力啊。麻烦你指导一下吧

网友:
应该无法加热吧字固定纸上磨损造成的

网友:
这个 是 漏粉引起的 和 定影没有关系首先要排除漏发 在考虑定影

网友:
迟到的答复,后来这个打印机客户不修了,10元钱送给我了。
这个打印机拆到后来报废了,检测卡纸,可能太脏了,
这种打印机修起来真的不值得,
打算有时间再用水冲冲干净,看看能否救的过来。
当然不能进水的东西我会全部拆下来的,也就是硒鼓和定影组件会拆下。

网友(2013-05-19):
直接卖给收二手件的小贩得了 你那个不只是定影 有可能硒鼓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没必要修了  拆定影组件挺费事的前些天我店前天来了个卡纸的 目测定影膜破了个洞 果断换定影膜 换,十几分钟 倒是不长时间 就是有点繁琐

网友:
定影跟鼓可能都坏了

网友:
打出来的好像水墨画

网友:
到头来 你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没机会告诉你了,因为拆开后太脏了,弄的一身灰,全被我扔河里去了。。
真的不好意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