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7H55-M 上CPU就会自动反复重启

楼主(2013-04-12):
一块华硕P7H55—M,故障为点开机就反复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上12V小电源,就不会重起,正常加电,或不上CPU也不会重起。CPU在其它板子是正常使用的,不清楚是哪里问题,查了很久没查出问题点,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也没短路的情况。奇怪的是这种板子不上CPU,核心电压也会出来,供电IC为EPU+UP6117+UP6101  悲剧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这两个IC的PDF ,也不知如何下手,大伙修过这板子的吗?搜论坛发现有几个帖子故障一样,都没能触决,这真是郁闷喔

网友:
都做过什么,都有什么没有什么?

网友A:
应该是上电保护了,检查下cpu周边的原件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电保护了,检查下cpu周边的原件是否正常。

SB吗,保护了直接掉电  没看见他说是上U后反复的重启 说明CPU的复位有问题。

网友:
反复的重启看各电压有没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吗,保护了直接掉电  没看见他说是上U后反复的重启 说明CPU的复位有问题。

说得也是,一般有短路就直接掉电,不会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吗,保护了直接掉电  没看见他说是上U后反复的重启 说明CPU的复位有问题。

我这是个人意见,你也可以去说个人意见,吐槽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块一样的。

网友C:
论坛有人说 刷BIOS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人说 刷BIOS   你可以试试

早刷了,还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D(2013-05-14):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 故障现象和楼主一样  第一次客户拿过来的时候 我放个电 一点又亮了 然后试了好几次都能正常开机显示 第二天给客户拿回去 说是点不亮 我又叫他拿过来 拿过来后 我也没怎么动 多点几次又亮了  然后我又一直开着机 又是一直没问题  然后打电话叫客户过来拿  关机 一重启又是老现象了  郁闷 求高手早日解决此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 故障现象和楼主一样  第一次客户拿过来的时候 我放个电 一点又亮了 然后试了好几次都能 ...

我已经触决了,且没有再返修

网友:
给主板bios放电,试试,估计你那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触决了,且没有再返修

我把南桥周边的822全部都加了焊还是一样的,咋整

网友(2014-07-27):
楼主解决了把方法贴上啊。。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