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 独显的触发不亮,cpu巨烫,电流跳变

楼主(2013-04-12):
cpu是amd 的athlon的,触发以后两三秒钟就温度升到手不能碰,电流直线上到接近3a掉电。

没有 athlon 的cpu,换了别的turion 64、turion 64*2,温度没有那么高,电流上到1.7a,然后掉到0.8a,然后再跳到1.7a,如此循环,不亮。上不上内存都这样。

网友:
神器啊,这机器BIOS通病吧

网友:
难道这机器也有BIOS的通病吗,这个CPU坏的多吧,BIOS就不知道坏的多不多啦

网友:
其实直接换北桥才是王道

网友:
cq40 通病北桥,显卡容易坏,外接显屏不亮拍线坏

网友:
排除了CPU   那就是北桥的事情了

网友A:
用风枪吹一下北桥试试,这个机器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一下北桥试试,这个机器北桥容易空焊,

现在是大写灯闪4下,不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是AMD 的QL 系列的CPU 或者是RM 系列的CPU 的话先换个同系列的CPU ,换了U 还是一样的话,在刷BIOS,如果还不行再考虑CPU 座和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