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不触发,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3-04-12):
前同事拿一台IBM Z61T,通电没有待机电压 ,拆机,CV20电压,只有1V, PQ42G脚电压19V,看来是控制脚电压出问题,一般是6V-8V左右,

图纸可知此处电压是有PQ362 PWRSUTDOWN#控制,测此脚无电压,PWRSUTDOWN#来源,PU552脚输出,此处也无电压,再看PU5供电脚57脚无电压,VREGIN20是通过(PD34PD35并联)过来,PD34两端无电压,再测DF4保险,不通,

心想这下问题找到啦,由于没有保险电阻,更换了一个0欧电阻,通电,一股青烟飘出,心想这下可完蛋啦,一看是PD34与       PD35烧焦,看来后面是有短路,因为前端DF4没有更换保险电阻,所以导致后面烧焦,只能再测PU5的57脚阻值只有50几欧,短路好修,用低电压烧机法,一烧PC97冒烟,看来就是它了,更换PC97与前端的PD34与PD35,再测PU5的57脚阻值300多欧, 阻值正常,再通电待机电流0.02,按下开关,正常触发.
维修动作更换DF4,PD34,PD35,PC97.

总节,看来遇烧保险电阻的故障,一定要先考虑有短路问题,要不然会增加更多的问题,用配件时尽量用正确的保险电阻,不能用0欧电阻与电感代用.

网友:
找到问题用0欧电阻代替没事啊

网友:
保险烧了一般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