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是不是短路了,好修吗?

楼主(2013-04-12):
老机器,80G硬盘
症状:机器不接硬盘电源接口,可以开机,一切正常;接上硬盘电源接口,开机CPU风扇转几秒。,然后怎么搞都没反应,拔去硬盘电源线,BIOS放电,开机,又正常。但后来有两次都正常启动。数据完好。现在又不行了。想知道是哪里坏掉了。能修吗?要怎么弄?谢谢。

网友:
能修啊把电源小板拆下来量

网友:
是不是空焊了啊,有时能检测的到并且数据完好,有时检测不到,

网友:
你先量下硬盘的电源接口,看12V和5V对地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还没有,不会弄呀。

网友(2013-11-02):
我也想知道硬盘电源板怎么拆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