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显卡供电小板测试图, 联想售后搞出来的

楼主(2013-04-12):
以前修到过联想Y450 ,电流上到显卡, 还是不显示, 以为是显卡,加焊,不行, 更换,不行, 后来查了查, 是没有显卡供电,结果联想的一个朋友说这个一个通病, 显卡供电小板坏,没有显卡供电, 给了我一张图, 只要上面的电压, 都有, 那这个小板就是正常的, 现在拿出来给各位前辈的 ,,,,以后在接到这个机器, 先对着点量一下,在考虑别的。,,,求转正,,,。

网友:
确实很有价值,以前测得时候都得飞线测,不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显卡供电板爱坏是通病了 不过画的这么详细的第一次简单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啊

网友:
好东西,以后肯定用的上

网友A:
奇怪了  我这个跑到1.5A左右还是没显示  但是也不掉电   但是小板上的电压1.5V北桥供电和1.05V的电压对调的。。。。这个是图错了  还是我的小板子就有问题呢。。。

网友(2015-01-05):
好东西,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

网友:
没有1.8V还掉电,

网友(2015-03-06):
我的上到时显时不显会是这里吗

网友:
没金币了

网友(2015-04-15):
1.5V和1.05V标错了  反了

网友(2016-05-05):
好的,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6-06-13):
非常感谢版主的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6-07-17):
你这个图片自己标识的有两个地方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  我这个跑到1.5A左右还是没显示  但是也不掉电   但是小板上的电压1.5V北桥供电和1.05V的电压对调的 ...

我对了,是它这个图标识的错误

网友(2016-09-09):
感谢版主的奉献!借鉴啦!

网友(2016-11-05):
不错,就是1.05根1.5 调错了,以后量小板就不用飞线了

网友(2017-07-13):
非常有用。收藏起哈 有时候找电压很烦

网友(2018-11-19):
谁能告诉我显卡小板两个16脚的pu1.pu2型号

网友(2019-05-27):
好东西啊  ,以后应该能用的上,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都是直接换显卡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