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IOS怎么备份

楼主(2013-04-12):
我用万能BIOS备份工具,备份了BIOS,但在DOS工具下读取说是坏的ROM文件?求指教

网友:
直接在用DOS工具在DOS下备份啊,。。。

网友:
直接去下BIOS颗粒 用烧录器备份会实在点

网友:
是不是U盘坏掉了?
另外,现在AMI和AWARD的BIOS都能直接在windows下面刷的啊……

网友(点评):
笔记本有AMI 和AWARD 的BIOS 吗?

网友:
Phoenix
Insyde
看对应的类型,用对应的工具刷写或者保存就行呀
现在大部分都有WIN平台下的备份、刷写工具了

网友(2015-04-05):
用分离工具提取联想bios.wph,总是提示文件头损坏,报错

网友:
非要不可的话就拆机吹下来,用编程器读取。

网友:
编程器备份比较稳

网友(2015-12-08):
为什么 老是无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