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性的修复T61

楼主(2013-04-12):
        零晨五点了,做维修就等于慢性自杀,所以有条件的还是别做这个的好,短命啊!!!进入正题,从基地回来一直没有发贴了,不是没有修好东西,是修好了不少东西,心想坛里高手太多也懒得分享了,今天心里痛快就唠叨一下,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吐点口水。
      T61,奶奶的这IBM的鸟电脑真不想修,修一回头痛一回,上次也是T61的害我睡不香吃也不香,不过最后还是弄死它了(修好了)。机子是8号晚上同行拿过来的,能触发不跑码,上次修了一次,问题是不触发,不到一个月又挂了,上次更换U61,正常了,交差,收MONEY 150RMB!!!心想这钱好赚,现在却不这么认为,同行说修了不到一个月又挂了,本人口才还行,死吹乱打告诉同行上次不触发,这次不跑码,两回事!!!不在保修范围内,告诉他很有可能桥挂,他问多少钱搞定,告诉他150成本价,他打了电话告诉了客户,同意了,机子丢下。
       晚上十点,兴致来了,拿起工具破肠开肚。主板取出来,裸板上电,电流从0跑到1.2又到0.9,再到0.8多,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一样,用灯座测试无虚焊,北桥和内存之间也测试了无虚焊,所以怀疑北桥和BIOS有问题,所以从简单的开始,刷BIOS,无果!!!郁闷了,电流都跳得很好,为什么不跑码,应该是BIOS问题啊,又刷,还是无果,看来真的是北桥问题了,果断拆桥。杯具啊!!!拆北桥的时候南桥的锡纸包得不够严实,还是爆珠了,现在好了南北桥要一起干了!!!这鸟板子要小心啊,全是黑胶!!!这回取得不错,没掉点,来张特写,
      桥是拆了下来,换也换了上去,可是杯具了,居然和之前一个鸟样,认为还是换的北桥是坏的,准备重新再换一个,刚刚好有一个客人来了就没有再拆了,扔了一边。
      过了两天,晚上,同行打电话来说急了,客户急要,晕死,我还一点头绪也没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盲目的又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个样,准备还是再换桥吧,突然看到U23那个H8芯片,想想这个破芯片好像也是带程序的哦,我干一次桥不如干一下这芯片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呢。于是拿起风枪三上五除二焊了下来,从一块料板上拆了一个U23的H8,由于是晚上半夜三更的,心情也极不好,焊那个鸟芯片居然焊了40分钟,我晕死!!!破了我焊芯片的记录, ,下面这一排没有弄好,本来我可以挑起脚来重新焊的,为了不让板报废了我还是忍痛把芯片拆了焊了三次,最终结果如图,由于焊盘松动了,焊起来实在是难焊啊!!!所以焊了三次,最后上电,惊喜出现了哈哈,屏幕上出现了THINKPAD字样,不过奶奶的一下就关了,重试结果一样,我认为是没有装风扇,把风扇装上一个熊样耶!坐下冷静思考,会不会是没有焊好那个U23 的H8,再用庞大镜慢慢看,和镊子一根一根的挑,动了,动了,动了,奶奶的可能就是你几个孙子害的,再加焊,再度试机,天啊,有没有王法啊!!!该做的都做了,还是开机显示就自动掉电了,再用放大镜看,咦,好像有条美腿不对哦, ,后面搭一起了,再小心拔开,加焊。再度试机,哈哈,嘛利嘛利哄!!!终于不掉电了,上几张开机的图片供高手们欣赏一翻,有分的加分,没分留坐!!!谢谢
      图片观赏:
做过桥的图片
显示的图片
整板的图片
电流图片

网友:
最好把板子洗干净,美观。。。

网友:
虽然误杀了桥,但没有导致太大麻烦,赞一个!不过运气不好掉太多点就麻烦了。

网友A:
你上课一定也在聊QQ,也不上图说说测那了,都是猜的,这样不痛才怪!(快加97#吧!)

网友:
你这搞得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课一定也在聊QQ,也不上图说说测那了,都是猜的,这样不痛才怪!(快加97#吧!)

不是搞得太麻烦,那芯片很少坏的!!!我修T61也修了好多台,还真遇到H8坏的!!!很少

网友:
     那么 楼主就只有收了 150 元钱  ,却因为 150  做了北桥 南桥。等啊。   工程量有点大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想了解97#是个什么东东

你去加油站问吧!

网友:
看长篇小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加油站问吧!

我想我现在己经了解了

网友:
南北桥都值过球了才一百五有点少,200至少。你这一修不会出南北桥虚焊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想了解97#是个什么东东

qqqqqqqqqqqqqqqqqqqqqq

网友:
值得学习,h8坏的很少

网友:
这个这个。。。都是靠经验维修大法,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再学学理论啊

网友:
虽说过程艰辛,但不到一个月就挂了,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吧?
这样的结果还收客户的钱,看来LZ也真是能忽悠的了...

今天你修的3.5V,10多天显卡短路了,你也免费换显卡????

网友:
兄弟给你加分!不得不说你太强悍啦!

网友:
电源左边那台是SMD回流焊设备?

网友:
LZ圈子绕大了!不过没出什么问题就算是很幸运了!

网友:
是啊,找到问题再下手,不然没找到问题乱动桥,乱换件容易导致问题大化或严重导致无法修复,看LZ的弄得BGA不错的,不过弯路走多了。

网友:
这样修好这个板有点不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