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没声音 求助

楼主(2013-04-12):
声卡换了  供电也到了 就是认不到硬件 需要怎么查  求指点
3脚 44脚 9脚 26脚 40脚都是3.3.V 做系统也认不到硬件

网友:
供电时钟都要查

网友:
机子能正常开 用 就是认不到声卡硬件

网友:
查下复位信号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信号。。就会看供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查啊

网友:
大哥们指点下怎么查 查哪个信号 我都不知道哪个是进哪个是出。。

网友:
查供电,数字。模拟信号供电VDD和AVDD
南桥发过来的AC97总线时钟24.576MZ的一半,
测时钟复位,通常看着一条总线
4,SDO数据输出 7,SDI数据输入  9,SYNC同步信号 5,BIT_CLK 时钟10,RESET#复位
普通的是5,6,8,10,11
对地阻值,波形
短路,可摘声卡,看是南桥还是声卡

网友:
加烤下南桥

网友:
是不是 喇叭本身坏啊

网友:
查时钟复位,换南桥

网友:
5 6 8 10 11对地没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南桥和声卡之间的线路。。再不行就烤一下南桥吧。。。

网友:
加焊南桥,不行就换南桥,应该会好

网友:
客人说不修了  谢谢

网友:
一般的条件你得查下呀,像11脚的复位,南桥与芯片的输出、入等,仔细观察下外观,实在你没办法你就叫客户加个USB声卡嘛!

网友:
恩 查了 5条到南桥的线都没问题 SB问题吧 客人要USB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