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4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3-04-12):
联想LE4进水,不触发,i/o有动作,可以发送pwrbt给南桥,但是南桥没有任何动作,换过南桥,还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我的都不动作给南桥

网友:
查EC和南桥之间是否断线,再者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换南桥或加烤

网友:
EC 的问题吧

网友:
再换南桥吗?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待机电压,晶振和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