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否为小弟讲解下液晶屏怎么刷程序

楼主(2013-04-12):
那位大哥能否为小弟讲解下液晶屏怎么刷程序。用编程器?600p可以吗?可是程序那里下载呢?下载程序要对到那些东西来呢?

网友A:
先到基地学习一段时间吧。

网友:
液晶屏不是有个8脚存储器。那个好拆的就拆起来刷。不行就到淘宝上跟卖家套套话。或许就教你怎么刷了。

网友B:
有的用VGA线刷的,,也有的是拆下,  拿到编程器上刷的

网友:
编辑器刷啊,

网友C:
在哪都看得到你的回复

网友:
液晶程序好像很难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都看得到你的回复

说明他热心帮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到基地学习一段时间吧。

这不是在学吗,?少在这刷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的用VGA线刷的,,也有的是拆下,  拿到编程器上刷的

谢谢,拆下拿到编程器上刷 这个液晶程序是不是只有对几寸就可以 还是还要对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拆下拿到编程器上刷 这个液晶程序是不是只有对几寸就可以 还是还要对其他的?

品牌型号必须完全一样才能刷,这个东东(程序)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都看得到你的回复

证明无处不在

网友:
品牌型号必须完全一样才能刷有时还要看屏 我遇到过个三星的型号一样 屏用的两种 就不行

网友:
俺也期待一个详细刷机过程

网友:
通用板 刷   买编程器

网友:
首先准备一把刷子 然后拆机器 对这图像处理芯片刷 记得要刷干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都看得到你的回复

世界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