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改高压条后,12V跳变

楼主(2013-04-12):
一台第五元素的杂牌22寸显示器,不亮结果发现时高压部分的问题,后来改了高压条,把原来12V到高压的线断了,好了,没2天客户又拿来了,结果发现12V插上VGA就跳变,不亮了。求解救啊~~~急急急。。。

网友: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吧。还是说你改的高压条坏掉了呢

网友A:
你把你改的高压条断开试试呢?

网友:
把12V后级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改的高压条断开试试呢?

断开了电压还是要跳

网友:
我把链接高压部分的所有线都断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反馈

网友:
断开12V的负载就知道了。正常的话就是是驱动板问题了。不正常的话就12v出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开关管换一个试试,有时候性能不良也会引起跳变

网友:
路过,看哈,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