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开机0.5掉电

楼主(2013-04-12):
今天一下子接了两台华硕A3000机子 一台是同行有修过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开机0.5掉电 原以为是CPU电源管理问题 换了个没用 放了下电也没用 测下供电对地 没有短 换了个CPU 开机可以到0.7 CPU也发热 但还会掉 最后把BIOS电池拆下来在开机 好了 装回去 在开也没问题 怪了 两台都这样好了 开始放过电的,写出开给大家分响下.

网友:
你 个 情况 好修  找到 图纸   照上电时序修呀  这电流 CPU 电压应该正常了   接下来 修的是时钟复位 寻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