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14b开机无显示 电源灯常亮 驱动板有个东西发热,烫手。 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3-04-12):
宏基AL1714b开机无显示  电源灯常亮 驱动板有个东西发热,烫手。 不知道是什么 。。求高手解!

网友:
拆了它,它是音频放大的,,不用它也行,,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 音频放大

网友:
拆了。还是不好用。

网友:
目测是3.3或者1.8V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它是音频放大的,,不用它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