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VGA就不亮了!急急急!!~~~~

楼主(2013-04-12):
一台杂牌显示器22寸的,改了高压板后,客户又拿来了,发现只要插上VGA 12V就跳变熄火了,拔下VGA就亮了,求救啊怎么回事啊。急急急~~~~~~~~~~~

网友:
接口有短路吧

网友:
换接口啊。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起负载,你不插灯管试试,也许是好的

网友:
看来楼上这位仁兄是专业人士,楼主您的机器故障为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别乱搞其他电路,先将电源部分的电容代换一下,还有反馈电路也要排查一下。

网友:
电源IC的反馈电路时重点排查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起负载,你不插灯管试试,也许是好的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换了个22通用驱动板试了一下,一切正常,不知道驱动板的元件问题还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三星的显示器是你这样的故障,查到是接口附件的一个6个脚的管烧了,

网友:
把12V和5v电源并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VGA 场行 不能同步

网友:
MCu有没有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