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集显 内存无复位

楼主(2013-04-12):
dell m5010集显 内存无复位,cpu的供电、时钟信号都正常,不知怎的就是内存复位信号出不来。修过一台m4010的内存复位信号断线,在cpu座下压了一条线,dell logo 成功出现

网友:
是接了一条线吧。这活比较难弄

网友:
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呢~~~有点看比明白~~~难道是故障一样~~~位置不一样吗~~

网友:
请问如果这个内存的复位是北桥给的   中间没有元器件   是不是内桥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