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 121 求思路‘’‘’‘

楼主(2013-04-12):
ASUS S121 开机电流到0.34左右掉电 开机瞬间 量电压  。1.8 V   0.9   1.05   2.5   3.3   5   CPU电压0.5  两CPU PG  好低电平  把相连的0  欧姆的电阻拿了   开机不掉  1.8 V   0.9   1.05   2.5   3.3   5   CPU电压0.5  多有
    CLK_EN# 是高电平   VRM_PWRGD  边有3.3V   电源芯片换了一样  下面还要查那??
图纸发上来了

网友:
晕,CPU怎么才0.5,不对吧

网友:
上网本不太清楚,电压感觉低了

网友:
电压太低了,查下升压电容。。。

网友:
拉低
查pg吧

网友:
换桥试试,有可能是桥

网友:
CPU电压0.5不对,应该是1.05V的样子。

网友:
看看图纸上多少  就知道了

网友:
我修过上网本CPU电压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