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触发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2):
机型:联想14002    旭日C467A
故障现象:能触发,不显示(可调电源显示电流1.02)
阅读前说明:此机器维修时没有用到多少技术性的东东,但确让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维修过程:
    此机器是我自己的机器,昨天(2013年4月11日)晚上老婆正在淘宝上买衣服,突然就连不上网了,然后右下角提示一个USB集线器电涌(有提示时当巧被我看到,下面会用到的),我用的是无线网卡,关掉无线开关再打开还是连不上网,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拉网线,我是蹭的别人的网络(各位别吐我不道德啊,我用别人的网络也没干过坏事,就是晚上回到家没事上上论坛),想着会不会是别人发现了把路由关掉了,但看到有网络信号,那肯定不是关掉路由了,我就重启一下机器看会不会好吧,心里想着重启,结果一不小心点了关机,等待机器关掉后再打开就成了如故障描述的现象了,废话不多说了进入正题(以上是交待事情起因,便于下面的分析,请各位谅解)

   正题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数为1.21/1.26/0.96/1.02(1.02与1.03循坏跳变)由电流显示可以看出机器是过了内存,也有认到显卡,没有显示的,因为机器是独立板插的显卡,想着会不会是显卡接触不好,于是就试着把显卡重装了一下,结果没好,按照正常情况接下来我肯定是上土炮把显卡重新加焊下,因为是独立的显卡,容易虚,正当我准备加焊显卡时想到昨天晚上电脑上的提示,USB集线器电涌,会不会是USB接口的电路出现了问题呢,我这个机器是4个USB接口,左边两个是集成主板上的,右边两个是由一组线连接到一个小卡上的(小卡上有2个USB接口,1个无线网卡开关,外加6个电容),因为是板插显卡,不用拆主板我就能拿下显卡,所以这个USB小板我没有拔下来,上图见真相
由图看出事实真相,我也没用万用表量,就抱着试试的心理把这个小板拔了下来,上电再开机居然显示了,断电再插上这个小板,电流依旧如故障所述,二话不说,拆下小板上表量测,这一量测终于发现问题了5V电容对地直接短路,原本的是NEH JS7,具体多少V多少法拉的我也没查,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个5V的电容(上面标的是A8 JS)装上,把小板装回,试机电流一跑直跑到1.45熟悉的LOG出来了,小板的电容如下图
换好后的5V电容(A8 JS)

主板之前的电容正面(NEH JS7)

    总结:
    如果这台机器是客户或者同和拿来的机器,说不定我就直接动显卡了(在此默默的问一句各位同撩,你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做呢),因为客户不会描述故障之前的使用情况,即便描述了也不一定会说的很清楚,有时一个小问题反尔会让我们很尴尬,到发现时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大乌龙,浪费时间是小事,万一把原故障再加深,那可就真的亏大了。同时也提醒一下,有时我们修机器时多关注一下外围的配件,或许新大陆就在你关注的那一刻(裸板故障重测或许会有很多大发现)

以上,仅依个人一个小例子来分享一下经验,望各位不要吐糟

网友:
所以接修机子的时候,我都要先和客户聊聊,故障是怎么出的,有什么征兆,有时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一般机器到手都要问一下客户的,有时会少花不少时间。

网友:
楼主见解独到,讲的很有

网友:
在电路里,这个电容一般是不会和显卡不良想象一样的,不过,在维修机器前要问一问客户机子再开机时的一些现象可以给我们维修电路时提供一些思路。在维修之前要看一看板子上的零件有没有异常

网友:
不错  很有道理。  确实 遇到这个情况我肯定会先考虑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嗯,正如这位仁兄所说,5V短路,或许触发都不可能的事,我接到的大部分都是同行抱来的机器,只有故障,原因嘛就得自己去查了,也或许这是我自己的机器,在发生故障的那一刻正好被我好运的看到

网友:
这样的故障让我想起G450 G系列的通病啦。不过楼主还是挺细心的,不要肯定的干显卡……!

网友(点评):
G系列的通病?可以讲讲吗?

网友A:
可能再把那个电容装上,也可能开机喔,只要电容没有击穿,楼主有没有试试,只是会产生带负载不行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再把那个电容装上,也可能开机喔,只要电容没有击穿,楼主有没有试试,只是会产生带负载不行的情况

呵呵,拆下来时就量了,两端对通

网友:
以接修机子的时候,我都要先和客户聊聊,故障是怎么出的,有什么征兆,有时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找啊,LZ能修好 很细心啊

网友:
确实很老道,就这故障现象我是肯定第一时间干显卡

网友:
以后还是要和客户多沟通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走了一次弯路呀,是二修机,客户换过三次显卡,后来拿到我这里,也没想到那里,当时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干了一个改良显卡,还是涛声依旧,郁闷了,后来一想,联想的机器都是喜欢这样,一量,果然是25欧,拆了马上就显,当时想撞墙的心都有了,,不过还是报了350块钱。

网友:
不知道原因肯定直接就干显卡了,修机器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不正常的。

网友:
呵呵~~~乌龙我也提过哦~~~~所以说成败在于细节~~~~

网友:
遇到机器我就把她剥光光再修,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不管什么样的机器,先把所有能扯的外设全拆掉,裸板再点一次,一般就不会出现错干显卡的问题喽

网友:
出现什么电涌之类的一般就是你那usb电路问题,在么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明显的是短路造成了过流嘛!有些机子USB那里过流的话 开机能显示的就会提示你过流 以前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o(︶︿︶)o 唉以维修一定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