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片华硕P8H61-M-LX3-PLUS-R2.0

楼主(2013-04-12):
接到一片P8H61-M-LX3-PLUS-R2.0主板  主板可上电接上显示器点不亮,这块板子连PCI槽都没了真是头痛, 也不知道跑码没有,量各个电压基本正常 接上小喇叭再试试吧 听见一长两短的蜂鸣声 没过显卡?现在的显卡都集成在CPU里  难道U坏了?换块U试试还是一样 先从简单的BIOS开始吧  上官网 下个最新的BIOS吧  刷好装上 点开关*脏话*,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反复停转  连报警声都没了,只好再下个版本低一点,一试还是一样的德性 把所有的这个型号BIOS都试了一遍  都是一样 难道是我的编程器坏了,还是我把板子弄坏了? 仔细看看这块板还很新因该还再卖,找到隔壁店里借到了一块全新的板子 用编程器把BIOS备份一下。刷好装上“滴”的声音终于有了,接上显示器亮了。 妈的LZ把华硕祖宗八代问候一下 谁叫他坑爹   差点我就花1500再买个编程器了。把这个备份好的BIOS给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6157看看吧这个BIOS问题因该很多!官方的BIOS不行!

网友A:
我们公司是专门给华硕、华擎做二级售后的。以后要BIOS找我!QQ289699678

网友:
载入官方BIOS的时候偏移800,缺点是这样刷会丢网卡的MAC值

网友(2014-07-26):
买个示波器吧,看CS有没有波就知CPU有没有工作

网友(2013-04-12):
官方下的不可以吗

网友:
可能下载的BIOS不对,有时候板子型号后辍差一个字母就不跑码,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TL866 的编程器

网友:
以后都是这种板子,看你刷了BIOS还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专门给华硕、华擎做二级售后的。以后要BIOS找我!QQ289699678

多谢仁兄了,下次找不到的BIOS一定找你!

网友:
正好有这么一块板点不亮,下来试试,

网友:
新板子的BIOS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你下载的是CAP格式的BIOS 编程器是刷不了的,要下载ROM格式的BIOS才行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插上独立显卡可以点亮,点亮后进入ASUS自带的EZ_FLASH更新BIOS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块昂达的H61S,用的芯片是MX25L3206E,从官网下的BIOS是2M,感觉不对呀,刷后不管用,不明白为什么2M的BIOS用25L3206E  32M的芯片,哪位能回答一下。

网友:
H61除了bios故障,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常见的帮故障啊。麻烦大家发一下,大家分享,感谢了。

网友:
华硕官网的Bios好像不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有迷你的 PCI 诊断卡吗

网友:
不是吧。我的3000U编程器都可以刷华硕的   我修很多块化朔板子H61 B75 A55   25Q64B  25Q32BV 25X16B都可以的。  忽悠/

网友:
tl866还是可以的
我也在用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