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4000ad-kd电源通电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3-04-12):
型号为长城gw-4000ad-kd的ATX电源。    刚开始是开机没反应。 测了保险没问题。然后输入电压部分有一些电容已经烧坏了 。  不知道要更拿什么参数的电容来替换。  希望大侠门给点建议,

网友A:
是不是较大的电容,一般找一个坏的电源电容可以代换的

网友B:
电容上有相关参数,找相同参数的代换!

网友:
最好还是拍几张照片上来,输入部分有X电容,Y电容,滤波电容(长得很大颗)。前面两种没见过爆的,你说的搞不好是负系数热敏电阻,长得是很像Y电容,常见的是黑色的(上面一般标NTC),还有就是压敏电阻,过压一般会跟保险一起烧!你说的炸掉很有可能热敏电阻!

网友C:
  不是热敏电阻, ,是贴片电阻跟贴片电容烧坏了。 还有开关管也击穿,  开关管我已经找到了   不过贴片电容跟贴片电阻不知道是要用什么参数的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热敏电阻, ,是贴片电阻跟贴片电容烧坏了。 还有开关管也击穿,  开关管我已经找到了   不过贴片电 ...

  是在主电流变压部分烧的 。。 方便的话可以加下我扣指导一下吗    一零二五五二七四三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较大的电容,一般找一个坏的电源电容可以代换的

不是大电容, 大电容没问题 。。 就有几个贴片电容跟贴片电阻烧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有相关参数,找相同参数的代换!

问题是已经烧糊了,, 看不到参数呢。

网友D:
你看下开关管的加速电路部分,烧开关管的话这部分应该也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看下烧掉的零件都连到什么地方,画个图出来方便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开关管的加速电路部分,烧开关管的话这部分应该也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看下烧掉的零件都连到什么地方 ...

少坏的地方是在PCB板的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开关管的加速电路部分,烧开关管的话这部分应该也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看下烧掉的零件都连到什么地方 ...

不是这幅图。  、

网友D:
肯定不是这幅图,这个只是作为参考!最好的话你还是放点图上来大家参考一下,能画出坏的零件周边电路更好,要不然这样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这幅图,这个只是作为参考!最好的话你还是放点图上来大家参考一下,能画出坏的零件周边电路更好, ...

  好的。 下次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源输入部分电容的耐压值为300左右 220UF你能提供个变压器初级部分的电路图给我吗

我找不到电路图呢。。。 要自己花, 我最懒的就是花电路图了。。等有时间我画下发给你   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你的问题就是电源变压器初级主降压电解电容看不到参数值吗

  不是电解电容, ,是PCB后面的贴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路板后面的贴片电容吗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