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cpu无供电。上假负载下管G 12v.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12):
开始量无cpu供电没上cpu假负载。下管g 0v.上假负载下管G 12v.供电芯片无en供电,不应该

isl6312 en飞了1.2v FSB VTT pvcc1 2 飞了12v后。cpu供电变成了3.45v。肯定不正常的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什么原因
七彩虹945网吧板

补充内容 (2013-4-13 08:21):
顺便问下谁有七彩虹c.945的图纸啊。

网友:
没查明原因就飞线,有点危险,有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A:
没查清楚问题之前谁叫你乱飞线的?不上假负载没电压很正常呀,下管G极电压12V是输出放电状态.上个坏U试一下有多少V供电.

网友B:
感觉你这是在瞎折腾。修这么久的台板没这么乱玩过。笔记本上缺电压你这么瞎飞线倒还有点谱。

网友(点评):
关键没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查清楚问题之前谁叫你乱飞线的?不上假负载没电压很正常呀,下管G极电压12V是输出放电状态.上个坏U试一下有 ...

没有坏的cpu试才用假负载的。板子不是顾客的。练练手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是在瞎折腾。修这么久的台板没这么乱玩过。笔记本上缺电压你这么瞎飞线倒还有点谱。

跑线太乱。没跑成功。就想先飞线看看

网友:
好了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