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指示亮

楼主(2013-04-12):
我一台同方显示器屏不亮 但是有一点闪光 5v 正常 就是不知道是12v 还是15v这块板就是15v跟高压供电也有15v 指示灯亮 mos管只要15v我各位师傅帮忙一下 谢谢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不过,你的两个电压是正常的,不要在这上面纠缠。

网友:
你查查各个供电对吗!!

网友:
哦谢谢 但是就是不亮 mos管是me4542的就是不知道那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