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硬盘不能重建主引导记录。第一分区是ESP怎么办

楼主(2013-04-12):
硬盘不能重建主引导记录。第一分区是ESP怎么办.1T的
硬盘

网友:
如果不考虑硬盘上的数据 可以重做分区或低格 。如果要数据 那最好找专业人士。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
重新分区也不行,

网友:
这个要用DISKGEN分区转换成NTFS分区。或用win7安装版系统安装进去分区可解决

网友:
用DISKGEN可以的,我用U启动dos版的DISKGEN可以搞

网友:
把所有分区删除,把GPT分区格式转换成MBR格式,就可以正常安装系统引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