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有时能启动

楼主(2013-04-12):
用ASP0903做的电源管理。有时用手按压旁边小配件就能启动,换了ASP0903一样,CPU供电电压0.9V。正常后1.3V左右。晕死了,不知道怎么修。主板M4A88T-M

网友:
上个假负载,测CPU工作条件,复位,时钟,PG信号等,

如果压了小配件能启动,考虑是不是CPU座出问题,

网友(2013-07-14):
加热下或者加焊。

网友(2016-06-26):
我这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cpu电压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