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开关管G极连接6脚的小芝麻管是什么

楼主(2013-04-12):
杂牌17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开关管连接6脚的小芝麻管是什么管子,六脚小芝麻管上左边有个大写的G,中间标示的KP,右上角标示的35.外围的一个10千欧的电阻值不正常,取下下芝麻管外围元器件阻值正常。不知道这个小芝麻官是什么所以不知道怎么代换,纠结中,求大仙们帮帮忙

网友A:
二极管还是什么呢。那个不会是稳压管吧。不是稳压的话应该是4148

网友:
PWM芯片吧,通用电源板很多用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还是什么呢。那个不会是稳压管吧。不是稳压的话应该是4148

哥们。楼主问的是六脚的芝麻管哎。。

网友:
PWM芯片有這麼小的麼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换了这个芝麻PWM显示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