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DELL液晶会是MCU问题吗?

楼主(2013-04-12):
    客户送修一台DELL E2210c的液晶显示器,故障很奇怪:接电源线后开机,待机画面是无信号,开关机也很正常,插入信号线后,黑屏,然后指示灯也灭了,开不了机;信号线先接入,再插电源线开机也是一样;有时候信号线多插几次,液晶屏有显示了,用着很正常,但按键都无法使用;再拔下信号线,接上,液晶屏也显示,按键又都可以用了,这时的液晶是没有任何问题
    客户送修就说无显示,我拆机看电源板,驱动板都没有问题,电压也正常,接口阻值也是对的,屏是三星的LTM22OMT05,程序芯片是25L2026的8脚贴片,请问各位,这是MCU的问题吗?如果哪位兄弟有这个型号的MCU请传个上来,谢谢......

补充内容 (2013-4-13 15:41):
在网站找了个相同的MCU: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ad&tid=587615.刷上后故障一样,所以MCU问题排除

补充内容 (2013-4-13 15:41):
在网站找了个相同的MCU: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ad&tid=587615.刷上后故障一样,所以MCU问题排除

补充内容 (2013-4-13 15:43):
又去网站上说,是驱动板的1.8V稳压块有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ad&tid=600090.换了稳压块问题还是没解决

补充内容 (2013-4-13 15:46):
另外一个网友说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ad&tid=600090.把三个25V100uf换了后,果然故障排除,OK了

补充内容 (2013-4-13 15:48):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0769,对不起,第三个地址是这个,嘿嘿......

网友:
怀疑按键吗, 换掉他们看看

网友A:
先查RGB和行场阻值然后刷程序

网友B:
刷程序吧,必须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RGB和行场阻值然后刷程序

查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吧,必须是

我也怀疑是MCU问题,可手上没有这个程序......

网友:
谢谢这故障太怪
我也碰到了
换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