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ULE 无总线供电,查不出原因。求救

楼主(2013-04-12):
华硕M2N-MX SE PULE 无总线供电,查不出原因。求救

找到那个MOS管的G极连接到一个电容对地,同时连接到一个822的电阻然后822电阻连接到12V的另一端,查附近的运放没有找到到底去了哪个运放的输出。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麻烦师兄们教教

网友:
内存中间有个小的822排阻换了吗

网友:
有图纸吗?要是有的话发上来。我去看看

网友:
MOS管控制级会有电容吗???

网友A:
这个很好查的  总线供电管 D级有没有电压  控制级有没有电压

网友:
学习了总线供电管 D级有没有电压  控制级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没问题,不过这个和内存有关系吗?

有一个帖子说过的,你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查的  总线供电管 D级有没有电压  控制级有没有电压

请问总线供电MOS  管  D极供电从哪来?

网友:
  找图纸  查内存供电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