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HDD检测几块硬盘都是第一个扇区橙色块?

楼主(2013-04-12):
检测到几个硬盘,都是第一个扇区是橙色块,其它无问题,请问这正不正常,怎样将这个色块擦掉。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
也遇到过,但不影响用吧。

网友:
分区的时候从1柱面开始  就OK了

网友:
自己估计是跟硬盘与主板之间的数据接口有关,尤其是笔记本的硬盘往往与主板之间会有转接卡,影响了硬盘的读取。
3楼的兄弟说得可否再详细点,向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7580-1-1.html

网友:
自己估计是跟硬盘与主板之间的数据接口有关,尤其是笔记本的硬盘往往与主板之间会有转接卡,影响了硬盘的读取。
3楼的兄弟说得可否再详细点,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估计是跟硬盘与主板之间的数据接口有关,尤其是笔记本的硬盘往往与主板之间会有转接卡,影响了硬盘的读 ...

一般来说 只要0磁道不是红块  都可以从1柱面分区 让硬盘继续服役

就是快速分区后  用DISKGEN选中第一分区 重新分区  开始柱面从1开始 因为默认是从0开始的

网友:
正常的就算新的也是这样 因为在开始的时候 扫描的速度不一样的,在那个地方瞬间的转动 软件就误认为是坏道了 一半是按读取时间来区分坏道的 在开始的那个地方用的时间要多点

网友:
楼上两位兄弟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参与,谢谢指点。

网友:
你检测到几个硬盘,都是第一个扇区是橙色块
那很有可能是你的接线口的问题,一个问题很少一起出现的,用是可以用的,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