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220-50AP小电源维修案例

楼主(2013-04-12):
拆下电源,看重量估计电源质量还可以。卸掉螺丝,只见里面结构紧凑,顺眼!测量保险,大功率管,桥堆,次级均无损坏,电容长得还不错。

       进线处串100W灯泡,通电,测+5VSB,5.0V正常;绿线电压3.7V,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分析电路板启动电路是由WT7510的芯片产生PS-ON信号。
       WT7510是PC电源监控芯片,下面应用图:

网友:
这样的电源不可靠,没有保护危险只能应急使用

网友:
全汉的电源其实很差的,用料很足但坏的很多,还不好修,芯片用些怪芯片,旧电源里面一般拆不到,线路也不和其它的公版电源设计不一样,经常搞些双光藕,三光藕的设计,我现在看到FSP就头疼,还是喜欢修航嘉/长城.

网友:
废弃了保护电路!只能另作他用了!上机不安全了!

hjq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还有地方有问题,还有个地方经常被我们忽略,-12V!这样直接上机有很大风险,分分钟钟烧东西,小心为上!

网友:
看着都不妥。当作工作电源使吧。

网友:
全汉的电源 质量应该不错啊

网友:
7510能买到,不过fsp的不好修,常遇到pwm买不到,维修半途而废。

网友:
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上主板用太不放心了,很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电源~~~也没有好的意见~~~希望LZ好运

网友:
全汉的电源喜欢搞些不常见的芯片,用料到很足,关键是坏了很难修,好不容易跑明白线路,结果找不到片子换,航嘉和长城的基本都是常见的,好搞一些

网友:
去掉它,那PG信号怎么产生,电源可以工作吧??
再就是这种电路,好多都不是这个芯片的故障,,,是由于外围电路不正常而产生的保护,,

网友:
谢谢!此电源没有-12V

网友:
是啊!全汉的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