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 ,开机碰一下就掉电。又遇到过类似故障的维客吗?

楼主(2013-04-12):
昨天店里送来一台HP6230 客服反应,开机不碰它没事,碰下就掉电,掉电就停留在待机0.06A
今天测试,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没进系统就掉电
没进系统的情况下,电流在0.5A左右掉电 也有几次在1点几A掉电的   进系统的情况下,你不碰它,没事,只要稍微移动下笔记本,或动下屏幕,它就掉电了
外设排除了,电源头应该也没问题,因为掉电后有待机的,IC肉眼也看不出那里空焊,

补充内容 (2013-4-17 21:28):
掉电问题决绝了,但是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 肿莫办???
HP Nc6230  FBM南桥 ,之前是能进系统 ,碰下就掉电,开机碰下也掉电,不碰它一般没事,后面我加了北桥不掉电了,
装上试机时却停在蓝色背景,有个鼠标图标的界面不动了 ,于是强制关机,以为系统坏了,ghost了个系统后,试机就变成黑屏,左上角一条白杆不动了,PE 系统都进不去 光盘 U盘都试了进不去PE
后面把南桥加焊后,进去了一次BIOS 后面进Bios 都进不了
没加南桥之前能进Bios 不能进PE 和系统
整了一天头都大了
本来加焊南桥之前想选刷BIOS的,没找到BIOS ,后面头脑发热,加了南桥,结果
师傅说没加北桥之前只是掉电,现在不进系统,跟BIOS有什么关系,加焊南桥干嘛?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给点意见啊?不敢问师傅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不是虚焊,还有就是PG信号这些,EC这些

网友:
没什么映象,915的机子吧,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在0.50掉电,,你看看是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有结果了记得公布

网友:
ATI的显卡 945芯片组的机子

网友:
裸板开机试试。

网友:
大神啊,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