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芯片的工作条件?PG信号一般为几V?

楼主(2013-04-12):
有木有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
每种芯片工作条件及所用位置不一样  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PG信号一般为5V
第一个: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
PG都是以数字信号传送信号,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两个信号。像ATX电源就是以高电平为PG。

网友:
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2014-04-30):
PG 有3.3V的  主要看上拉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