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出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12):
今天朋友帮我从网吧淘了点配件,装机组装的,开始的时候主机可以亮机,正常使用,显卡是那种DVI接口的,。接了个转接头,动了下主机,后来不亮机,内存,显卡,都从新拔插了 ,还擦了酒精,还不是亮机,显示器接到笔记本正常,诊断卡代码85,求解。,开机一长响3短响

网友:
显卡问题 找个显卡替换下 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板上集成显卡的话,可以接到集成显卡试下。你那处故障就是报显卡错误

网友:
一长三短是显卡问题,像你这种情况要看一下是不是主板装在机箱里不平整,导致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可能机箱变形哦,你看一下是不是全拆到外面就正常了!

网友:
开机报警声1长3断是显卡故障

网友:
显卡报警应该是一长两短吧。是楼主听错了,还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显卡吧,朋友

网友:
0 0,   报应啊,老以为别人帮你装电脑赚很多钱,自己弄问题就来了。

网友:
显卡换掉试一下,不行的话再检查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在开机时动显卡都在出问题,一般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肯定是贪便宜 买了翻新或劣质的板卡了吧  好好用这个破电脑吧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网友:
个人觉得显卡的面大,因为我也是新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搞显卡吧,实在不行就再买个显卡吧

网友:
我这是旧件组装起来的,貌似换了个显卡还是不行,大家说,我插内存的时候用的力挺大的,会不会把北桥闹坏

网友:
这么多人都说是显卡,应该是了,以后自己遇到也记住了

网友:
如何换了显卡都不行,最好在查查BIOS看看。

网友:
弄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都说显卡,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