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装系统的怪问题

楼主(2013-04-12):
              客户带个HP的笔记本过来。 说系统原来可以用,, 不过被他一健还原了以后就黑屏了。  现在开机有英文字母显示,进不了系统,, 一直显示 ctrl+ait+delete   然后我就说应该是系统问题, 给他装个系统,,  先进PE, 然后格式化系统盘 然后重建MBR,。  就开始进入一件GHOST操作,。  镜像文件复制完了以后重启电脑 。然后系统就可以正常安装, 不过安装到一半的时候就直接黑屏了,  后来我以为是驱动问题, ,我就在重复一次操作, 这次安装的时候我把集成的驱动全部去掉,  不过还是黑屏,。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纯净安装试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个HP新本G4拿来让做系统,咋装装不上!!装WIN7装一半黑屏自动关机!

网友:
HP 的很多机器 DM4  G4啊   直接装 安装版系统!  以前连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  装上安装版就好!!

网友:
试试安装版的

网友:
已经装好了。 最后发现的问题是温度偏高, 电脑自动断电, 原来问客户客户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 他说温度没问题, 他在家一直用的几个钟头都没问题,, 后面我在检测硬盘的区间也会自动断电, 。后面给他清辉,, 然后再重装系统就OK了,   系统50   清灰80

网友(2013-08-09):
你好 笔记本清灰80元 做系统50元 有点高了 郑州这里低了

网友:
我的电脑没出现过,安装版的好啊

网友:
不过我们做系统都是50的台式机30的

网友:
我地电脑用了好多年了,最近不定时掉电,全部拆掉又装上后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会不会好点,我以前hp笔记本就是预装正版vista 后来1G内存感觉不够用 就刷了bios改了xp 试了好几次才成功,跟封装xp带的驱动也有关系

网友A:
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嗯 !有时候就是遇到客户乱说,,误导了自己,。。

网友:
这个问题常有吧,老牌笔记本的通病

网友:
用纯净安装版应该没问题!我以前就遇到过!对HP本子一直没有好感!

网友:
有的电脑不支持GHOST的,必须用安装版的

网友B:
GHOST的时候 把显卡驱动去掉不要安装。装好系统后再用驱动精灵安装。。。。。遇到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的时候 把显卡驱动去掉不要安装。装好系统后再用驱动精灵安装。。。。。遇到过很多

你没看?  都说了驱动全部去掉了在装还是黑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