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电压低,不跑码,通常由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3-04-12):
最近遇到好几块板子,各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VCORE1.5左右,上真U1.08-1.1之间,电压明显低(特意测量了几块能正常跑码的板子,假负载电压都是1.5,真U都在1.33左右,但都没有低于是1.3的),但VCORE电压<=0.9V时,应该按不跑码来检修。

引用:“AMD平台的U刚触地是1V左右,然后跑码后,有个升压的过程提高到1.4左右 ”
引用:“AMD不跑码就是0。9V左右,跑码了到了内存,就会升到1.4左右”

也查过一些帖子 资料之类,有说电源IC,有说桥虚的,有加焊座子的等等,在此发贴希望有过这种经验朋友,把自己的经验或解决的办法说一下,当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根据各位提供的方法最终把问题解决!

网友:
你试试改vid组合看看。改变电压。另外跑马是否影响不清楚这个时候应该查的是复位。pg。等

网友:
VID序列由1010101基本上就是不同的高低电平组合控制cpu电压的书橱。PG不会影响cpu电压。你说的VRMPWRPG?还是cpupg都不影响cpu供电。

网友:
电压应该没问题,看时钟复位信号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