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 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3):
品牌:acer 宏碁
版号:la-4921p
故障:进水。
拆机后发现进水不多,故测量大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测试,按下开关加电到0.10.掉电。
待机时3,5v产生正常。进水的位置在u24周边,3,5v产生后到+5valw,测试u24 G极无电压,
+vsb来电+vsbp 电路图上可以看出这个电压来自b+ 19v
测试r2391脚没有电压,2脚电阻发黑
去掉电阻,焊盘清理干净,加电测试r239,2脚电压19v,故换掉200k电阻,
这时候插电+5vs正常产生。加电测试,显示acer logo。
以为这个机子就此修复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呵呵,进水的机子就是麻烦,等我把硬盘光驱装好。习惯性在没有全部装好机子的情况下,再次开机测试。问题又来了。待机0.12左右,硬盘狂转。
整理思路,不该产生的电压,在待机的时候产生了,查jsata2 电压也是来自u24和u23,这时候问题出来了,既然u23和u24的g极电压都是b+经过电阻而来,自然会产生+5vs 。
再看一下图纸发现,u24的G极还受控susp的信号,我们以前学到在待机的时候susp的信号为高,开机后susb为低。susp接到r242由+5valw上拉。 susb得到5v高后,  导通q29.这样才能在待机的时候不会产生+5vs。实际测量后发现r242断开了。  补上100k电阻后,机子修复。

acer 4535G LA_4921P KBLG0图纸.pdf

网友:
楼主啥时候写完啊,等待中。

网友:
进水阻值变异,断线神马的最多了

网友:
两个可怜的小电阻,在水里呆的太久啦。

网友A:
是电阻烧坏了? 还是烧断了引脚和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烧坏了? 还是烧断了引脚和焊盘?

焊盘一短发黑了,电阻一端发黑也测量不出来了。所以直接换掉了。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进水的机器电阻、电容损坏的概率都比较大,断线的地方也多。感谢楼主的图文贴,受教了。

网友:
这个应该查susp susp#是否正常。我也有个本子4730zg触发0.09掉电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5VALM 是什么信号呢

这个是一插电,3,5v芯片的条件满足就是产生+5valw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嘛,赞一个给楼主!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