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开机不跑码,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13):
富士通 amd芯片组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cpu、内存、显卡正常,桥也没问题,io也没问题,就是不跑码。

网友:
amd的芯片组 cpu和北桥看看先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把桥用力按着试试,有时候供电正常桥虚焊了也不跑的。。。。。。。。。。

网友B:
肯定是有一样不对才不开机啊  怎么都没问题  要仔细量测

网友:
好像是要把北桥压住开机试哈,或者换个高端CPU看看

网友:
是不是开关哪个脚短路了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有一样不对才不开机啊  怎么都没问题  要仔细量测

认真量测了,就是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把桥用力按着试试,有时候供电正常桥虚焊了也不跑的。。。。。。。。。。

桥是重新植的

网友:
并且仔细检查了也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再加焊U座和北桥

网友:
哪位大师有 foxconn 主板 a6vmx的图纸。

网友:
诊断卡也不能全信 首先还是要接显示器的 重点检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把桥用力按着试试,有时候供电正常桥虚焊了也不跑的。。。。。。。。。。

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个BIOS,下来检查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