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3.55V,短接启动的情况下断电再启动便无法启动

楼主(2013-04-13):
如题,长城ATX160SD电源无待机,换P1014后待机5V正常,绿线只有3.55V,短接能启动。
在短接启动的情况下断电约5秒后再通电(此时绿黑还是短接的)无法启动,此时如果把绿、黑断开一下再短接便可启动,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
把与它相关连的50V的小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同意两位楼上的说法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