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

楼主(2013-04-13):
七彩虹945MD2无内存信号,怎么修

网友:
是供电还是信号?

网友:
945主板。内存工作条件。就一个上拉电压0.9.核心电压1.5还有一个供电3.3   在就是总线电压3.3

都正常就打下阻值,看是不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查了的都正常的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我打了阻值 上正常的

网友:
北桥虚汗很多 吹下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