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热风枪不加热

楼主(2013-04-13):
(图片)

网友:
请朋友们帮忙看一下r18和r17的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
这种建议还是返厂保修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咱自己会修还用返厂吗,太麻烦了。我就是把温度调的太高了,把加热丝控制这块烧了,换上光耦和电阻就好了。

网友:
一看感觉挺山寨的,我不是这种,还没坏过,就是温度显示有时候不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新的 还没用多久

网友:
我的也是新的 还没用过几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