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联想X100故障(PJ 036 1X)

楼主(2013-04-13):
朋友的x100,由于电源适配器的故障,把主板电源输入旁边的一零件烧毁:PJ 036 1X,短路了,跑了电路,想是稳压
二极管
或二极管(并联在正电源与地之间,我上网查不到这个型号,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是什么零件?感谢!
主板
求助
联想

网友:
PJ的话应该是跳线吧,

网友:
找个电路图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下个图哈! 几脚的

网友:
按图纸,从电源口一步一步往下查,能找到的
图纸已上传了
联想X100(MK-Note) REV 1A.pdf

网友:
谢谢硕方电脑,慢慢找找。

网友:
找到了,是PD15零件号: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P4sam j22A,可以去掉,但少了一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