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希捷ST3320613AS硬盘320G问题

楼主(2013-04-13):
开机和进PE都能认到硬盘,没有异响,不能分区,用pe,HD检测硬盘全部坏道,在XP上认不了硬盘.是盘体坏了,还电路板坏了.

网友:
盘体问题,有坏道,先用MHDD检测一下

网友:
电路板是没有问题的,坏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盘体物理性坏道,二,盘体中固件部分出问题。如果不是恢复数据的话,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盘体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进mhdd的时候按下F2   若出现红色报错,说明固件坏。板的好坏不会引起全盘坏道的。最好楼主把扫描的坏道信息拍照下来,我们才能针对现象提出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