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上显卡驱动就非常卡 删除显卡驱动就正常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3):
笔记本装上显卡驱动就非常卡  删除显卡驱动就正常  怎么回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要不就是驱动不对了

网友:
去官網下個 試下

网友:
什么机器,有时候存在系统不支持双显卡,先换个系统

网友:
同意,换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应该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