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0开机无屏显

楼主(2013-04-13):
宏基4310开机无屏显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回答,电流怎么跑的啊。

网友:
屏坏了吗。还是板坏

网友:
我换别的屏是可以亮但是是暗屏
外接高压条可以的
但是换他原来我屏就不行了的

网友:
才拿来的时间是花屏我换了根屏线就不行了的
但是这根屏线点别的屏是好的

网友:
我接手的时间是花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种不太固定的故障你要多试试啊 ,显卡的几率要大些。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花屏 重做显卡

网友:
这是集显的

网友:
问题是我换别的屏外加高压条试是好的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我测灯管是好的

网友:
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喊狼来了的孩子

网友:
应该 先做显卡啊 楼主

网友:
我换屏和高压条现在好的了

网友:
那就直接换了高压条和灯管

网友:
我换了块屏好了的

网友:
竟然是好的还不如改了高压 EN信号从屏供电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