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3-04-13):
板子是转了几家到我手里修的很烂了,ISL95831换过几个了,MOS管焊的歪歪扭扭,首先花了一定的时间修理好人为故障,经测量,上面歪歪扭扭的MOS管全是坏的,芯片也是坏的,整理好焊歪的电阻电容,更换ISL95831还没有出CPU供电,测isl95831条件都已满足,更换南桥后cpu供电正常,机器点亮。
送上正常CPU供电的总线和cpu核心电压波形图。本人实测:
通道 1是总线
通道 2是cpu电压
请大家仔细看看波形会明白很多道理。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定换南桥的,有没有依据可寻

网友:
恩,在ISL95831通过总线发出信号后 才会有cpu_core

网友:
请问在没换PCH前,CPU供电的总线上有波形吗?
如果没有波形,楼主才判断换PCH的吗?

在没换PCH前,上电后,BIOS与PCH的总线上有一小段通信波形吗,还是一点波都没有?
在不出CPU供电时,整体电流多少呀?

谢谢楼主,可以告诉一下吗?感谢 感谢 我也修到这样的机型了

网友(点评):
I系列的CPU供电已不是CPU自己控制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简略了,看不懂。

网友:
什么也没有,就这样一个波型图,看起来不是很给力呀,能加点没换桥之前的波形和换桥后的比较一下就好了!

网友:
isl95831的VBOOT可以是零。因此,等有了SVID后,95831才开始输出。

网友:
要发出SVID,应该CPU需要uncorepwrgd信号。最后可能还是要南桥的供电时钟,bios的条件

网友:
LZ,你说的太简单了点吧!把具体维修过程说下呀,让我们新手看下呗,谢谢了!

网友:
CPU供电的总线
是什么

网友:
详细点就更好了哈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高手啊,确实不一样

网友:
看图意思是总线先收到(先传输)SVID信号后 CPU供电才起来的!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啦  如果按时序  描述一下   更好

网友(2013-05-13):
楼主是高手啊   看完有点启发

网友:
为什么是ich坏的呢?

网友:
vr_on是ich发的?

网友:
我想问下 SVID 这些不是 cpu发出来的吗? cpu供电没起 cpu会工作?
难道一部分供电后  cpu有工作部分?
不解!  还望楼主帮忙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