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独显运行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13-04-13):
G450故障如题,进系统后运行鲁大师CPU温度在三十多度,运行温度压力测试,测试三五分钟后掉电,掉电时温度也只有六十多度。打过硅脂,清理过风扇没效果,更换U5  EMC1402  ,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在此求助,望大家慷慨解囊

网友:
U5是温控芯片

网友:
不知道G450是怎样设计的温度保护啊

联想G450(板号KIWA5AA6 LA-5081P_SVT_0428.pdf

网友:
看看热管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两个办法,装上3D测试显卡,刷个bois(我碰到一个dell1320就是开机一会掉电,刷上bois就OK了)

网友:
不是温度故障,看看cpu附近的滤波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刷上BIOS试试,,ASUS的有几个型号 都可以

网友:
谁有海尔R410的bios啊。 这个机器也和你一样掉电。

网友:
谢谢大家为我出谋划策啊,我这正好有一样的机器导热管我换过了,BIOS 也倒有换过了,不过CPU供电电感和滤波电容还没有检测,我试试吧。

网友:
CPU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故障依旧  此机进过水  现在没有思路了,在线求答

网友:
应该是 电压的问题吧 滤波电容没问题啊??

网友:
那就把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  可能是某个元器件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显卡供电坏了,            我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果断的换掉显卡

网友:
进水的很难搞,一起碰到过类似的,没搞定

网友:
早不说进过水,
应该还是进水处的问题...

网友:
显卡悍过么,我遇到一个,憨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如果的确进过水,那成功的希望就不打了。

网友:
不运行压力测试啦 多就掉电啊??????????

网友:
温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