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SE 正常关机后 自动重启

楼主(2013-04-13):
接同行一台式主板ASUS P5K SE   开机运行一切正常,关机后自动重启,关机就自动重启,关不了机,只有拔电源。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查

网友:
可以先从散热方面着手试试看

网友:
后面有个帖子,和你的故障差不多,是晶振的故障。你可以试试。

网友:
今天遇见一个ASUS K42J 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最后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网友:
检查一下桥边上的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