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6530G声卡故障

楼主(2013-04-13):
系统下驱动都正常,没声音,外接也没,XP win7打了官网驱动都不行。确定主板故障,喇叭量了没问题,有个输出音频的芯片,4角LVDD RVDD 5v,14角VDD3 3.3V, 5角SHDN 4V,输出角19 12 24 7都有2。4V。不太懂声卡原理,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5-30 19:55):
换了同样88X的芯片搞定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看图这个芯片好像是声音功放芯片,最好先打波确定1、18脚输入信号正常不?还有5脚是静音控制

网友:
我修好过一例,直接换个声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看来只有直接换声卡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