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变小导致EN信号不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3-04-13):
由于电阻阻值变小引起EN信号不正常的维修一例:
主板名称:盈通G41C V2.1
维修过程如下:
客户拿来的一台主机,能上电,但无显示。拆开机箱盖,初步用诊断卡检测,看到复位灯常亮,换了一个长城电源测试,故障一样,证明不关电源的事。报客户说是主板问题,需要维修主板并报了价,客户同意留下机来维修主板。
接下来就是拆出光板,放到维修台上,看下全貌

目测没有发现烧焦的地方,初步测量各大供电对地阻值,都基本正常。上电测量供电,内存供电1.6v,南桥供电1.1V,1.2v都有。北桥供电1.2v正常。CPU供电0V。看来是因为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复位。
看PWM芯片为RT8802+BD-DE组合

找来RT8802图纸,第1脚为EN信号,测量为0V

跑了下EN信号的电路,
进一步测量QP89 b极0.7v正常,QP92 b极为0.8v(此脚与Q89的C极相连,由RP59上拉至+3.3VSB),分析:QP89,QP92现在都处于导通状态,但是令人不解的是QP92在导通状态下,C极仍有0.8V的电压存在,那么这就不正常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先换了QP89(拆下测量此管是好的),故障竟然排除,

哈哈,看来是此管不良引起的。赶紧煲了十几分钟的主板测试,一直正常,我心一想,这么简单钱就到手了,嘿嘿。
测试十几分钟后,再让板冷却一段时间,以保证冷开机也正常,那样的话才能算解决问题嘛。等待的时候感觉很漫长呢,好不容易十几分钟过去了。再次上电测试主板,悲剧了!故障仍旧一样,还是没有复位,一测量CPU供电仍然没有出来,同样是RT8802 EN信号没有上来,郁闷,原来赚钱不容易啊!看来自己没有这么幸运呢
我想刚才测试十几分钟都没有事,表明两大桥应该没有问题,这好办,最怕搞桥了。伤不起啊。冷静下来分析,自己刚才是不是偷懒了呢?应该把QP92一起换,从旧板上找到一小三极管把QP92也换了下来,上电测试,又一切正常了。哈哈,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哦。这次我没有一直测试主板了,为的是让主板尽快冷却下来。过了几分钟,再上电测试,晕了,故障还在,并没有排除啊!怎么老是为难新手嘛!这故障让我都不知从何下手了,想想可能是芯片不良吧?可是手上RT8802用完了,料板也没有找到。
再次拿起主板,好好思考了一会儿,据然是Q89 "导通不良"(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加引号)引起的,那么我为何不把Q89去除呢。分析了下电路,要把RP59一起拆除才能让Q92截止。拿起风枪,三下五除二把QP89和RP59拆除。

冷却上电,主板正常工作。通电测试一段时间,再冷却后再上电,反复几次都正常,基本上可以确定修复了这个故障。
到这里,钱是可以到手了,但是拆了元件,并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好像不是维修所追求的,维修所追求的是找出“凶手”。再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换了RP89和RP92故障并没有完全排除,归根结底的原因是QP59不能完全导通,而QP89 b极电压正常,也就是说QP89导通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为什么QP89 C极还会有0.8V的电压呢?经分析最大可能就是RP59变值,而且要变小才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干维修的人来说,电阻变小总觉得是多么的荒廖的一件事,可是我现在又不得不这样去怀疑它,于是拿起这个小小电阻来测量,发现阻值才400多点,一般上拉电阻大多是1K以上,很少用这么小的电阻啊,可以断定是RP59阻值变小引起的故障。既然分析到了原因所在,于是找了一个103(即10k,这里应该1.5K左右就行,因为没有图纸,只能取大一点换,我是为了保险起见才换大一点的)的小电阻换上去,同时把Q89也装回去

上电测试,一切正常,而且是不管冷板还是热板都正常,看来“凶手”找到了,哈哈,终于可以安心了。

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故障的发生过程,如下图:

以上是我个人见解,如大家有不同意见,请勿喷饭!哈哈,我也是新手!见谅
至于热板测试时一切正常的原因,应该是刚换完QP89 QP92时主板还是热的,RP59在受热下,阻值可能回归正常值导致的。不知大家有何不同分析?
打了这么多的字,才发现平时那些精华贴的发贴人都很辛苦的,一个贴的诞生是要经过发贴人很多心血的,最后奉上这个主板的最新BIOS,如果你觉得经验不错,不要吝啬加点分,谢谢!祝大家生意兴隆,天天有板修,天天有本修!

YESTON G41C 最新BIOS:

网友:
好经验 台式机很少人分析的怎么清楚

网友:
楼主有这块主板图纸吗?怎么断定B级电压0.7V是正常的?

网友:
修的不错  应该不算新手了

网友:
不错啊我最怕跑线路 了的

网友:
虽然我不朽台式机 但是看了这个台式机  感觉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不错

网友:
EN信号这个一般还都是小管坏的多。电阻坏的很少。思路好

网友(2014-12-15):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