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电源是3843+339+3510构成,待机正常,启动后马上停止,各电压对地电阻正常,整流管都好,339,3510都换过,光耦换过,431也换过,还是不得,修了好几天,即使手上有一台正常的同型号的,还是查不出,难道是前级的问题?
电源
问题

网友:
最好把各测试点的电压值放上来,要不然没办法分析原因

网友:
检查IC供电滤波

网友:
测一下3510和339的待机各脚的电压值,再测启动后保护的电压值,对比一下就知339有没输出保护了

网友:
保护后3842的各脚电压为多少?

网友:
待机时TPS3510电压正常,339启动后才有电压,但是各个输出电压对地电阻是正常的,原先没有装3510时,电源能正常启动

网友:
今天更换了3843,还是同样的故障,头痛啊

网友:
所有的芯片都全部更换过,电压一起振就截止,无法下手了,前级后极大部分零件都查过,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2014-07-02):
去保护后,会不会烧别的件啊